hp g32大家看看

楼主(2013-12-28):
今天接了一个hpg32,开机掉电,电流上到0.4左右就掉了,然后反复这样,没有思路大家给点意见。。。。。。。
掉电

网友:
有供电没出。

网友:
有短路点吗 没有短路的话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测一下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吗?可能是南桥问题,下图纸挨着查吧

网友:
从各组小电压开始查吧

网友:
有电压没出一个个量吧

网友:
断开CPU供电看看,一个个往前面断电压看看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有短路

网友:
CPU电压出了嘛

网友:
我的意见是:继续修...

网友:
重点是各单元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