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a!百年一见怪问题

楼主(2013-12-28):
品牌:三星
型号:305v4a
板号:ba41-01680a    amd处理器独显
机子的问题是USB.  键盘.   触摸板都不能用!能入系统!但是外设的东东都没有不能操作!
还有在开机的时候可以按F2入BIOS。在BIOS下按上下左右.F9.F10.esc这些键都可以!
开机过LOGO入DOS下键盘就不能用了!选择启动选项时键盘什么键都没有反应,只能倒数完入系统!
主板 amd单桥218-0755046 和 ec:mec1310-NU 都换了!BIOS也刷了!情况一样!也没有找到图纸
万能的维友谁能指点一二呀!有图纸的也可以上传下!

网友:
EC换一个看看

网友A:
是不是估计是外设出问题,看下网卡和声卡是不是有坏了

网友B: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估计是外设出问题,看下网卡和声卡是不是有坏了

声卡在开机的时候有声音发出! 我上网线时下面的小电脑在动的!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差不多的问题是联想的出现LOGO画面就死机了,后来发现是他的硬盘引起的你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C:
昨天遇到了屏型号不一样键盘串键的也是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遇到了屏型号不一样键盘串键的也是三星的

我不接屏时。接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

换过CPU.。。。。。。。。。。。。。

网友:
真是百年一遇。所以没见过。
慢慢排除吧。先看看是不是问题出在主板上?

网友(2018-08-28):
测键盘接口的电压和阻值

网友:
屏换过吧,哈哈哈 三星神奇的垃圾

网友:
测量一下正常与不正常是的信号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问题只能慢慢排查外设了

网友:
意思是BIOS里可以用 进了dos和系统就不能用了 怎么感觉不太像是硬件问题  要不去找个官方BIOS刷新一下 或者 逐一排查你的外设试试

网友:
测量一下正常与不正常是的信号对比一

网友:
dell有一款 和这个毛病差不多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