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2J 电流反复循环0.3A-0.5A 修复.

楼主(2013-12-28):
                             华硕A52J  板号K52JR .

此机在客户那里为不开机, 店里师傅胡哥接手后,前两次能正常进系统, 第三次触发电流停在0.6A,空跑电流,  拆机, 裸板触发仍然停在0.6A,  万用表测3,5V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总线供电
0.9, 低了0.15 , CPU供电1V, 断电,再次触发, 电流上到0.5A, 掉到0.3, 反复循环0,3--0,35--0,46--0.5A.

  再量次供电, CPU供电没有了, 由于示波器还在路上没到货,万用表测不出,不知道有没有出CPU供电, 但心里总觉得总线供电不对, 电压低了点, 但是电压低会造成电流反复跳吗? 并且华硕的机器, 如果缺电压会拉低FORCE_OFF#,FORCE_OFF#会直接拉低 3,5V的EN,直接断电了,既然没掉到0没断电那证明电压都出了, 那么掉电掉到0.3是谁引起的掉电? 没有示波器一个纠结啊。   CPU供电量不到,万用表测总线供电电杆 有跳变, 0-0.9,  桥供电也在跳。内存供电也在跳。再测下3,5V。
测5V电感,万用表上2.7V--5V, 3V电感, 一样的由1.4V跳到3.3V, 再测公共点,适配器接口供电正常,又随便抓了个上管D级, 19V正常。 这个时候肚子痛。。 先去上个厕所,   才从学校回来几天,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但是3,5V电压跳变是不是应该先查3,5V, 蹲完坑赶紧回到店里, 和胡哥说, 3,5V也跳是不是要先查3,5V,  这时候,胡哥在摸EC表面温度, 然后上电了, 奇迹。电流上到1.8,我说你弄什么了? 他说,我就风枪加热了下EC啊,  这时候豁然开朗, EC虚汗导致拉低待机芯片的EN,  由于EN一直不稳定,导致3,5V输出不正常,  好吧。 断电,再触发一次, 又和之前一样了。。。 胡哥又说,我吹完EC还顺带吹了下待机芯片,不过只是很快绕了下而已,   你再加焊下待机芯片试试, 于是我拿起风枪,反复绕啊, 放下风枪, 等主板冷却后,上电,果然亮了, 断电,再上电,能亮,

连续试了5次。 稳定了。  验证了我的想法,这时候大家应该也看明白了吧, 由于3,5V不稳定导致其供给各路PWM芯片的VCC不稳定。 还有一点想不通的待机芯片PWM输出的3,5V是南桥的待机电压,既然南桥待机电压不稳定了,为什么不掉电呢?还是因为我为了方便触发拔了CMOS电池?但是拔了CMOS电池理应只触发一次掉电然后再次触发啊。想不通。    为了保证质量,更换了待机芯片, 此机修复。

顺手发个台式机主板 华硕P5GZ-MX REV1.0G ,        水货诊断卡都不带亮的,  上电 测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无CPU供电  测上管G级无电压. 打开点位图.  测主控芯片的条件, 当量到4脚EN时, 发现电压为0.4V ,

EN同时受控于二极管PD4,    也就是说VTT_PWRGD为低时会拉低芯片EN.   继续往下

测电阻R1370 2脚有1.2V , 更换电阻.

再次上电. 诊断卡麻利的跑啊.  接显示器 亮机.

工作台 两天清理一次的, 比较脏. 哈哈. 附上点位图

 会员11473422元2023-8-2 00:48

网友:
请问下 楼主 这个点位图和K42JR 通用不  现在我正需要 修到一个K42JR

网友:
运气好啊,这都搞好了。

网友:
看第一个例子感觉像小白,看第二就就感觉到有点思路的在维修了。

网友:
借用楼主的点位

网友:
不可以的.一个AMD 一个INTEL怎么会通用呢? 我给你吧. k42jr

网友A:
PWM的3V5V输出不稳定,类似于滤波不良。有电压,但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象。新手瞎猜的

PWM的3V5V输出不稳定,芯片工作条件满足的话,一般电感后级相连滤波电容短路失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的3V5V输出不稳定,类似于滤波不良。有电压,但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象。新手瞎猜的

示波器还没有到,  用示波器修起来会很直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点位图,下载备着。

网友:
感觉楼主像刚毕业的一样

网友:
才从学校回来就有这水平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思路不错 以后有好好练技术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室越来越好了。

网友:
刚出道就来个下马威

网友:
乐乐,加油啊 哈哈~~大师级别的啊

网友:
思路好呢不错

网友:
思路不错 ,有些待机芯片的EN端工作状态 则是通过电阻接地来控制的也有。

网友:
是的,示波器能更准确判断滤波电容短路失效出现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