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X53S 暗屏维修

楼主(2013-12-29):
AUSU X53S  暗屏维修
整机型号   ausu x53s
主板型号   K53SV
客户描述   自己拆机清理风扇   自己没拆完 屏线盖盖也该拔下来了  然后开机就不显示了
检查过程   开机后屏幕不显示,能听见进系统声音,仔细看能隐约有图像,确定现象为暗屏(屏幕无背光)
分析修复   1、拆机检查客户所说的 屏线接口盖(如下图1)确实如所说,并且又断线和高温烧过的痕迹。本想检查主板背光信号是否正常,

无奈找遍全网  没找到相应图纸,试着接线  分开烧在一起的线,再试还是暗屏 ,果断定屏线。
               2、两天后屏线到,换之。涛声依旧。屏线是新的应该没问题了,再换个屛试试吧,换之,依旧。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了。因为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主板接口针脚定义。
               3、屏是156的LED,找了个屏的手册,打开屏接口的针脚定义表,(如下图2)如图所示31 32  33为背光接地,35为
背光亮度信号,36为背光开关。用屏线把主板和屏连接好。
               4、把万用表打到凤鸣档,一边接屏上的背光信号,另一边找主板接口上相应的信号。万用表响时,主板接口上所指的pin脚就是屏街口所对应的信号。实测(如下图3)
5、带屏开机,量各信号电压ledvcc=5.1,LED_EN=3.3,LED_PWM=3.2,供电只有5.1,问题就是这了。去电屏、屏线LED_VCC=19V,正常(带负载能力不足)跑线吧。
              6、跑线如下图5
           跑到一电感,有阻值,那就是他了   哪一漆包线短接,开机显示ok。

网友A:
去电屏、屏线LED_VCC=19V,正常(带负载能力不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能给新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电屏、屏线LED_VCC=19V,正常(带负载能力不足)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能给新手解释一下吗

      当取掉屏时,可以理解为屏供电没有接负载。没有接负载对于屏供电来说没有形成回路,没有形成回路,该电路上任何一点的电压都是电源电压,所以不插屏线时,为19v。插上屏线,屏,为5.1,当把屏接口当做电源时,主板上该信号的对地主值,可以理解为电源的内阻。内阻越大时带负载能力约差,内阻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好。
      该电路中串联的电感,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再屏线短路的情况下,大电流烧坏电感(没有烧断)阻值增大形成内阻。

网友:
身为新手民主的领头的我  ,代表我的广大新手民族对你表示感谢

网友:
理论扎实,还好是主供问题。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细心啊,我修到过断两根线的

网友C:
图纸怎么都没看到呢

网友:
修的很不错哦,值得收藏

网友:
电感的漆包线短路.阻值会更小.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技术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怎么都没看到呢

哥们没有仔细看帖子,都说了找不到图纸。

网友:
你别让斑猪注意到你了,不然你就扣分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是之前屏线焊短路了引起的。很好,没什么弯路。

网友:
一般测有19V 就很少会去认真在查供电问题,

网友:
不错啊,修这个挺简单的收钱啊

网友:
真行,修得好

网友:
个人感觉华硕的都很容易断线

网友:
现在的人都喜欢自己捣鼓

网友:
修好收钱就是爽

网友D:
楼主当时为何换了屏线后还是暗屏的时候不去查主板的屏线接口呢,既然是暗屏,要么开启,要么主供电问题较多,如果楼主在接屏开机的时候直接就去查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主供电脚就很快的查出来故障了,没有图纸也可以修复的。

网友:
楼主这细心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有意义,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楼主高手啊

网友:
思路清晰,还能跑出线来。钱该楼主挣!

网友E:
  跑到一电感,有阻值,那就是他了   哪一漆包线短接。楼主是短接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细心成就成功

技术还是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到一电感,有阻值,那就是他了   哪一漆包线短接。楼主是短接什么啊?

电感应该是没阻值的,当然是短接电感了   有图为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当时为何换了屏线后还是暗屏的时候不去查主板的屏线接口呢,既然是暗屏,要么开启,要么主供电问题较多 ...

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pin叫定义,没法量。

网友:
一般LED暗屏缺电压的话,有时候会为了省事就直接把旁边的3.3V拉过来,但是不能持久,有些还会烧屏幕,所以现在改进了直接量电压找出问题,免得客户找麻烦

网友:
第六步跑线: 跑到一电感,有阻值,那就是他了   这里有点看不明白   麻烦楼主解释一下啊

网友:
也可以直接飞根线上屏

网友:
找了个屏的手册,打开屏接口的针脚定义表         楼主屏的手册哪弄的?    表示不会

网友:
楼主查资料的能力不错啊……

网友:
维修神速  思路清晰  这板子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LED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最起码省去换灯管的麻烦了.

网友:
楼主挺给力的。

网友:
楼主很给力A

网友:
我想问下。那电感你是怎么找到的?表笔乱戳?还是看LEDVCC线路找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取掉屏时,可以理解为屏供电没有接负载。没有接负载对于屏供电来说没有形成回路,没有形成回路, ...

楼主说的内阻是在通电情况下测试的?还是断电时测量的?

网友:
电感用线短接有隐患吗?

网友:
楼主有没有LED140屏的接口定义啊,给我一下。谢谢。发我QQ把,728272009,谁有也能给一个吗

网友:
可能是人为短路把屏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这个屏的手册在百度能找到吗?在百度找屏的型号还是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