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电源板,这个pwm芯片是什么型号?看不全了,请师傅们分辨下

楼主(2013-12-28):
型号看不全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7575代换。

其中芯片烧了,6脚串联的贴片电阻碎了,5脚串联的色环电阻烧了,其后是开关管也短路了。另外还有一个大电阻烧断了。情况比较严重。
别的好说,就这个管理芯片不知道是啥,请各位师傅们慧眼看一下,谢谢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机器的什么板子,版号是多少?多给点信息,要不然都烧成这样了,神也看不出来呀

网友:
机器型号没有说明,,这板你都看不清了,我们看图片更看不清了,,

网友:
5角的P1337?

网友A:
哥们你是哪里人?怎么现在还打雷...

网友:
七脚的吧换一下试了

网友:
P1337    可以用 LD7575代换

网友:
p1337 8脚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到现在了  还打雷啊

网友B:
用模块改就OK了。。

网友:
和FAN6755电路一样

网友C:
换 7575  0.43欧电阻 3极管 保险 6脚0欧电阻 5脚10欧姆电阻

网友:
联想的,具体没细看,不过高手扫一眼就知道是啥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是哪里人?怎么现在还打雷...

当然是雷雨天打雷啦,哈哈
不过他说放了小半年没修,这回通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模块改就OK了。。

只买过高压板、通用驱动板,别的没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 7575  0.43欧电阻 3极管 保险 6脚0欧电阻 5脚10欧姆电阻

保险没事,三极管是啥?

网友:
"203D6代换P1337要把一脚启动电阻由18k换成100k
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
这都是我从网上查到的,还没试过!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没事,三极管是啥?

这个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