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跑U

楼主(2013-12-28):
联想Y450不跑U,刷BIOS,OK!

网友:
灌水帖,赚取金币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2014-06-18):
什么叫不跑U??

网友:
跳跃式修机法

网友:
不过一般来说电流上的去都是先写BIOS

网友:
就是不跑码了

网友:
楼主   不跑U  电流是多少呢?  说的详细一点那就更好了哦·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 怎么判断不跑u

网友(2016-06-27):
我的也是不跑U,电流0.35,所有供电都正常,南桥换过,一开始声卡发热,取了电流也上不去,南桥不热,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帖子发得毫毛意义吧

网友:
这是高手维修的

网友:
牛逼,,呵呵,不过没看明白

网友:
不跑U是什么症状

网友:
没过程,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