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7500+339组合故障不会修 求指导

楼主(2013-12-28):
         此长城电源之前的故障是2个大电容坏了 现在换上 故障依旧是不启动  绿线只有2.39V  紫色线-0.71(太神奇了) 一时间找不到故障 测试下 7500 和339 芯片 附上数据

网友:
电容不够,再并几个

网友A:
先把+5VSB修好才可进行下一步。

网友:
先解决辅助电源再说吧。

网友:
绿线电压4-5伏  你的不够   。  339 :3脚VCC   12脚GND  。 7500=494    12脚VCC 待机17V启动20V以上
7脚GND   4脚5V待机 0V启动 8脚11脚震荡输出

网友:
先解决辅助电源再说吧

网友B:
还在小白的水平!7500是双排8脚的IC,在你这变成了双排7脚???待机电压不正常,当然是先修好辅助电路再说,而不是去试触发电源(根本不会正常触发),待机电压过低也很简单,多是待机电路中有短路(如稳压二极管过压击穿,电容过压损坏等),测量一下+5V的对地阻值就清楚了

网友:
不知道问一下是好事了

网友:
开始学修时也是总喜欢记录些集成块各脚的电压值做为比较,而实际维修中却很少用得到,即使修好了也跟记录的数据值有出入,所以再也不重视这种费时费力的方法了。不是说此方法无用,而是说效率太低。现在集成块便宜,若怀疑干脆换掉,省时省力。

网友(点评):
不敢同意你的说法,7500的8和11脚的2v电压,就很重要,没有不一定就是7500坏啦.

网友C:
先修好辅助电源吧,是不是辅助电源推动不足或者滤波不良,所以只有2.39V?然后检查均压电路电阻是否牺牲了,一般大电容坏一个的多。同时开关管b极小电阻和4148管注意检查。前级的推动三极管两只和后级的整流二极管也要检查。7500应该是16脚的,楼主画成14脚了。看你标的电压可能7500牺牲了,用TL494也可以的。

网友:
天关电源,以是一门技术!

网友:
开关电源,以是一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5VSB修好才可进行下一步。

跑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小白的水平!7500是双排8脚的IC,在你这变成了双排7脚???待机电压不正常,当然是先修好辅助电路再说 ...

的确 在小白 的水平~~~现在画好 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修好辅助电源吧,是不是辅助电源推动不足或者滤波不良,所以只有2.39V?然后检查均压电路电阻是否牺牲了, ...

均压电阻 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5VSB修好才可进行下一步。

是 光耦 这部分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在小白的水平!7500是双排8脚的IC,在你这变成了双排7脚???待机电压不正常,当然是先修好辅助电路再说 ...

怎么测试?一碰就响了~~~

网友:
换了光耦 还不是不行~~~~~~~~

网友:
我手上有个5VSB的不够不能启动的,5VSB 才1V多 哈哈  还有响声,现在天气冷 不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