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lv010 ,驱动板上的flash芯片,换第二次编程器就不识别了,怎么代换呢?

楼主(2013-12-28):
spi小8脚,查了一下,好像是1Mbit=128MByte的。看老大们的资料,说大容量可以代换小容量。
我找到了好几个同样形状的芯片,驱动板上、硬盘电路板上,但型号好几种,没有和pm25lv010一样的; 不过肯定都是spi芯片,25系列。

如果容量够大的话,是不是都可以使用?

网友:
在旧板上拆一个就行

网友:
pm25lv020可代换

网友:
找个废硬盘拆一个就是了,很多硬盘的ROM芯片是25系列的

网友:
25系列的很好找.

网友:
楼主能带个图》看看啥样。新手不懂

网友:
你的这个芯片是1M位容量的芯片,可以用2M位容量的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