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纸中的电容前面有个点,后面是1U,这个电容是0.1U还是1U的啊?如果是0.1U的怎么前面标的都有0而这个就一个点呢?

网友:
这个是同一个图纸,有的电容就标的0.1U

网友:
手指一抖,金币拿走,闪人

低调做事 -2 严禁灌水
望远欲穿 -5 严禁灌水
15958273791 -10 严禁灌水
一米八的小个子 -10 严禁灌水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大爱小翻茄 -2 严禁灌水
linwenw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打点了应该是0.1U吧

网友:
应该是0.1u!!!!

网友:
应该是0.1U的,三个滤波的电容应该是一样

网友:
0.1U的,因为已经打点了。

网友:
应该是0.1U

网友:
0.01U吧,楼主。

网友:
应该是0.1u,你可以查查同样的线路啊!

网友:
电容而已,没必要纠结

网友:
是0.1UF,滤波电容

网友:
打了点  就是0.1u

网友:
0.1u哦    有的时候绘图人懒  所以省略了0

网友:
应该是0.1U才对,大家都这么说了,错不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啦,小弟是准备改装我的联想Y470中USB3.0的电路。不得不说联想真坑爹,改阉割的都阉割掉了

网友:
实践才是真理 试试就知道 了

网友:
呵呵,楼主各位说的对是0.1

网友:
小弟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就买0.1的啦

网友:
应该是0.1U的

网友:
0.1UF 0402 耐压为16V的电容

网友:
0.1u 在计算机软件中就是这样书写

网友:
一般没注意这个 一般坏了都找个差不多的懂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