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系统供电芯片通病

楼主(2013-12-28):
同行带过来的三星RV408 BA41-01217 上电电流为0.16A 没出3 5V TPS51125发烫,经测量VIN、BOOST、EN、VREG5、REF正常,VREG3为1.6V左右偏低,没PWRGOOD。后来经过洗板水清洗后,上电电流0.41
A掉到0.32A,3 5V已经出来,3.3V线性电压正常。CPU供电也正常,VRPOWGOOD正常。测量时钟晶振发现有一脚3.3V,另一脚为0V。PCI-STP# 3.3V,CPU-STP#没电压。按下开关发现时钟的开启信号有一会儿后,上电掉到0.32A
就没有了。怀疑是时钟IC坏了,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个鸟样。又怀疑是EC坏了,换一个还是一样。没辙!既然上电0.42A后掉到0.32A,应该就是有地方短路后才这样。于是开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嘀...
EC旁边的一个小贴片电容两端对地短路,撬掉之后还是短路,怪了,再看看,呃...双二极管有烧的痕迹,立马从料板上找到一个换掉,上电电流0.16A,TPS51125发烫。找图纸,发现是CMOS电池供电
的双二极管。再看看南桥背面的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被击穿。撬掉之后正常。时钟晶振两脚有1.51V 1.43V的电压,开启,CPU-STP# PCI-STP#均为3.3V。这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线性3.3V通过此双二
极管被电路上的小贴片电容对地短路导致双二极管被烧掉。而且TPS51125也发烫。三星版号BA41系列的板子,线性3.3V到的地方很多,所以经常会遇到TPS51125待机情况下发烫,并不是它的问题,是
线性电压被对地拉低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打下线性电压的对地值

网友:
这位兄弟应当多看看帖子,这个是三星的通病,这个电流的机器可以真真正正的秒杀,只需拆硬盘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知识挺扎实的,不比我们这些野路子。不过楼主一开始想错方向了,待机0.4明显偏高,应该先摸一下有没哪里发烫才对,待机偏高,肯定有短路

网友:
这个片子是坏的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