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脑电源中PFC的数据

楼主(2013-12-28):
现电脑电源中的PFC电感都是假冒的,内部根本就没有绕线圈,有谁知道其参数,即绕制圈数、线径、电感量等。

网友:
根据标称功率可以算出电源的输入功率,即初级电流的大小,然后可以知道电感的线径。没拆过电感,估计没几圈。市电频率,能有几微亨?

网友:
       无源PFC电感是为减少电网电能无功损耗而设置的,没有它只是电网浪费点电,不影响电源正常使用,有它也不会提高电源效率。山寨电源中不是没有,就是假的,一样用吗。
自己绕制,材料不易找。同时你能保证工艺质量吗?绕的不好,还会嗡嗡响,拆个旧的换上即可。

网友:
PFC对于山寨货是可有可无的,但品牌的就要有,这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配合电源内部电路校正功率的,要不然不会叫功率因数校正器了

网友:
      是的,被动式PFC的无所谓。而有源PFC电路单元中的磁芯电感就不一样了,它是主动PFC单元中重要元件,维修它就有价值了,不过它坏的极少。只见过两种形式的,一种是E形变压器磁芯结构;另一种是个头较大的环形磁芯结构。

网友:
          问了一下朋友,他说用公式计算太繁复麻烦,还浪费时间,主要是无法得知铁芯的导磁率参数,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用经验数据套用:通常200~300W额定功率的电源中PFC的E型铁芯电感,线径约0.6 ~0.8mm,匝数约100~150,电感他从未测过,因他没有电感仪。

网友:
不用知道,直接换一个就行了,莫非楼主你想搞个电源工厂专门生产电源?维修个例的话就算了,还自己绕,现在正牌的二手电源也三四十块钱而已,没必要了。

网友:
拆个差不多的换换就可以,哈哈,很多东西我 也不知道

网友A:
最近修了几个旧式的没PFC的ATX,主开关管用的还是2SC2625,用料倒是不错,起始想找个PFC装上,但电源内又不好装又影响散热风道,最后还是算了,不影响使用。其中之一电源的芯片339是和494的12脚(12V)并联一起供电的(不是由494的14脚输出5V供电),在站内和网上找了找,没找到这样的电路图,现在待机 时黄线有5V多的电压(电路板有清洁过),电源可以起动输出电压正常,但有点担心。。

网友:
被动式PCF作用不大  随便绕个几十圈就行了  不用也可以  以前的电原都没有这个

网友B(2014-01-27):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了几个旧式的没PFC的ATX,主开关管用的还是2SC2625,用料倒是不错,起始想找个PFC装上,但电源内又不 ...

担心什么?393+12V供电它的外围电路和+5V供电不同而已。只要能带负载,其工作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担心什么?393+12V供电它的外围电路和+5V供电不同而已。只要能带负载,其工作就正常。

不是393! 是14脚的339芯片,其3脚的供电电压有13伏多,说它有点问题是刚换掉待机电路(原来是TNY264裂开了,小变压器又没有了),待机电压正常后启动电源,3.3V正常但5V: 5.86    12V: 13.43V,这时339是没有保护输出的!焊下12V的反馈电阻,阻值比标示的大了一倍,原值换回电阻后输出电压正常了。。。。。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