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换触摸屏后屏幕乱跳

楼主(2013-12-28):
IPAD MINI换触摸屏后,提起触摸试机都正常为,然后把触摸屏粘好后,开机屏幕乱跳,以为哪没好又重新打开,发现只要屏幕不放下去就正常,屏幕放到机子上就乱跳,论坛有个贴子说HOME键绝缘没好就会乱跳,我特意用胶布把HOME键及周边都重新粘上,还是乱跳,哪位大侠指点下修哪里?哪里没有弄好?

网友:
搞了几天都搞不定,也没人回复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贴的问题.你还是没有.贴好.

哥们,你指的贴是哪个贴?我这个贴买来是不带胶的,我自己用的3M双面胶粘的,有些地方没有粘上,你是说这个贴吗?还是指HOME键下面的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指的贴是哪个贴?我这个贴买来是不带胶的,我自己用的3M双面胶粘的,有些地方没有粘上,你是说这个贴吗 ...

mini 外屏分.带尾.和不带尾的...不带的.尾需要自己焊接..成本低.但需要一定的.焊功..焊好后.还需要.把焊接的地方贴好...做事.仔细点....拆拆装装的事.都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带尾叉的那咱,是我自己焊接上去的,焊接的地方我都用双面胶粘好了,现在就是屏放到主机上就屏幕乱跳,屏提起几公分来就不会跳,能使用

网友:
想知道结果,楼主如果弄好,麻烦说一下哦。

网友C:
乱跳,应该是HOME那里,用胶布绝缘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跳,应该是HOME那里,用胶布绝缘一下吧

你指的HOME那里的绝缘是指HOME键和屏接触的那里吗?那里底下原来有个小塑料的垫圈,我拆原机的时候拆坏了,用小纸片剪了个小圆代替了,而且周围还用胶布粘上了,HOME键和HOME键的铁片和屏是没有接触的

网友(2014-03-05):
再换张外屏吧,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mini 外屏分.带尾.和不带尾的...不带的.尾需要自己焊接..成本低.但需要一定的.焊功..焊好后.还需要.把焊接的地方贴好...做事.仔细点....拆拆装装的事.都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怎么解决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很多都会这样的  应该的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好的,分享一下

没解决,报价低了,再换个划不来,退顾客了.....

网友:
可能是你焊接锡用多了,当屏幕放下时会搭焊

网友:
触摸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触摸屏的问题,因为屏抬起一点来就都正常..有人说是绝缘没做好,我估计也是,但具体哪个地方的绝缘没做好就不知道 了

网友E(2014-04-04):
焊接的地方用绝缘胶带粘住,再用锡纸做一下屏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完触摸屏也是跳屏,自动弹窗口。 拆开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的地方用绝缘胶带粘住,再用锡纸做一下屏蔽

我用的是茶色耐高温胶带,BGA时隔热用的那种,这种胶带应该也能绝缘的吧?另外还有部分用了双面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