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个长城电源 大家看看

楼主(2013-12-28):
没啥好说的 发上来给大伙瞧瞧

补充内容 (2014-2-5 14:29):
该电源的件确实不算少 修好应该可以的
空载正常 上主板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
仔细查看 7500B 8脚一3.3K电阻引脚被电解液腐蚀导致 剪断后把引脚刮净焊到背面相同位置 修复!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电源短接绿黑 各电压均正常 接主板就只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拆开看了下也没有电容鼓起来的 赶脚那PFC怎么孤零零的挂在那里 未必它还能隔空打物吗
果然是亮点
即然是这样的 那就木有必要修了 直接垃圾桶

保护了,修好再自己加一个PFC进去,应该也不错,就是339+494的通用电源了。感觉料还是用够了,除了PFC。我这儿PFC电感不少,都改了几个这种电源了,改好了一样性能不差。

网友:
长城,航嘉,现在假货也多起来了。。
都是深圳那边产的
看风扇,看PFC,看PCB板上的插件是否 够。
手电一绕,就知道了

天煞的。你的转一下就停,后级有短路了。。
假长城没搞头。。真长城,二手才30

网友:
外观上看只是颜色偏白偏淡些 其它标签一应俱全
板上的各元件好象也凑够数了

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PFC至少也用铜芯啊 这个它是纸的 铁的都舍不得用

网友:
假冒的长城,真长城PFC线圈用了漆包线的,输出线只有一组织电压一束线,不是一线一孔。

网友:
假长城现在到处都有的。

网友:
刚一看上去仿还挺象的,就是整流管明显缩水了!电源的问题是负载能力弱,空载是正常的,如果有正常好的PFC改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这样的 以为是缩水版的   原来是假的呀

网友:
喜欢长城,坏的多,维修员的福音。也喜欢联想,个人尤其喜欢一体机,我的最爱!

网友:
一体机的维修利润比笔记本还高吧,知音啦。

网友:
大问题就別修了,连主板都烧掉

网友:
假的还那么真 这种电源不便宜 后面短路了查那几个管子

网友:
看着象早期的P3长城改的,不认为是假货

网友:
真长城右边直流那一堆电容很容易爆

网友:
看你们好像都会修 拆都没有拆开过

网友:
我从来不认可什么长城也 不修  太不怎么样了

网友:
假长城现在太多了,

网友:
搞维修的都喜欢联想,个人尤其喜欢一体机,我的最爱利润啊钱钱

网友:
呵呵联想一体机也就那样吧

网友:
维修电源赚不了几个钱,我也不怎么会修

网友:
        山寨电源的PFC电感部件,只有铁芯,没有铜线,已经普及,成为共识。维修时没有备件时,拆掉后,短接板上两焊点即可。拆掉不会增加用户的耗电,只是电网的无功损耗增加点点。实际上装个假的和没装一样。

网友:
这个应是假啦,没搞头

网友:
不算很假,可能被修过一次了,没啥加个pfc还能用。

网友:
看起来也不像是假电源 件也算挺全的啊

网友:
这个假长城看似用料十足,但如果你仔细检查,会发现散热片比正版的稍薄,做工也粗糙。另外,还有一部分假货,居然使用镀铜的铝芯线——剥开外皮看似是铜线,刮一刮就发现实则铝线,铝线的危害就是由于其内阻大,导致发热量比铜线高,最后,还容易直接氧化成粉末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