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怎么安装两个以上的PE?

楼主(2013-12-28):
【求助】U盘怎么安装两个以上的PE?除量产外。
怎么分区?格式化后也有两个区的。
可以这样吗?
谢谢大家的帮助。
格式化

网友A:
做成 多驱的 就能装 多个

网友:
魔方好像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使用GRUB之类的引导可以,或者量产+引导软件,两个方法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