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路由器桥接及作无线交换机用,但第三个经常无网

楼主(2013-12-28):
路由A作主路由,B通过WDS连接到A,带一台电脑,有线无线均正常,路由C由B的LAN孔引出,作无线交换机用,带一台电脑,改了LAN地址,关了HDCP,设置后当时一切正常,但使用一段时间(如半天、一天、两天不等)出现手机、电脑(即无线、有线)均无网络现象,换路由无果,路由器已换新,但部分手机可用C的无线(大部分手机不可用),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买贵一点的就可以了,便宜货经常掉线,我的两台都经常掉,垃圾东西。

网友:
你尝试下,看无线路由器模式改一改?

网友:
c作AP用了,你试用动态IP开DHCP,在网络故障时候一看就知道是哪一级

网友:
3个路由桥接还没有试过,相信不稳定!~~~

网友:
3个路由桥接掉包太多.怎么用.除同一屋内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开了路由广播,我个人看法建议你3个路由的接法最好A为主路由B跟C做二层,电脑的话接一层也可以接二层,路由器大部分的承载量是10个IP,超出了路由无线虚拟口会塞死的,如果业务量大的话你可以自己架设大功率的或运营商级的,工程机可以承载100到254个IP,运营商的就是移动电信的,一个WIFI可以最高承载2000个用户,目前我们用的市面TP,水晶,华为,中兴等好多都没解决突发端口拥塞得问题,主要死机引起的故障是视频或下载,P2P之类,只浏览网页是没问题的,看视频或下载的话路由虚拟口塞了就只能等路由重启才行,目前我还没发现中低端路由自行释放端口的,还有个问题就是路由器地址要配好,具体要看你走边的人用法,家庭的话绑定就不会出问题了,一出问题就是有人手机或电脑中毒,公网模式多朋友用的自行分配地址,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到时间后就会掉线,如果路由遇忙的话就再也连不上了,慢慢等释放排队的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