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AMI BIOS

楼主(2013-12-28):
今收到一04年的神舟笔记本,BIOS坏了,连我的编程器还提示过流保护,读不了原程序,我明天去买过个新的芯片,求此程序,求各位大哥,高手们,发个给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你那是什么神舟笔记本?

网友A:
你在主板上找一个大小一样的也能用的
程序在刷一个

网友:
不要拿钱去买新的

网友:
好好好,丢丢的额iuahfoiajdio 附加赛哦

网友:
找一个容量大小相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从别的机器上拆一个行吗

网友B:
那为何编程器读不了哦?如果只是BIOS芯片坏了还好,估计板上的电路还有问题?我看不到机的型号,要拆板才知。手头上没有相同的,去买的芯片会有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板上找一个大小一样的也能用的
程序在刷一个

哪里还有这么样的哦,手头上没有,程序也没有,你有没有啊?彧者在哪找到这种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为何编程器读不了哦?如果只是BIOS芯片坏了还好,估计板上的电路还有问题?我看不到机的型号,要拆板才 ...

你用编程器读的时候没有按照芯片上的型号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编程器读的时候没有按照芯片上的型号读吧

那应要选哪个?我选的是EC24C04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要选哪个?我选的是EC24C04哦

你真高,我选好那种芯片,果然出来了,能读出来了,是不是说明芯片本身没事,只是里面的程序不同或者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