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 不触发

楼主(2013-12-28):
ACER 4930
故障。装机打孔了。不触发
检查发现左上角处上错钉,此客户二片这样的板都是这个地方上错钉了
发现无VIN,更换隔离管控制IC后VIN正常。
此时一片修复。但另一片加电后只能上到0.02-0.03A掉电,掉电后又可以再次重复一样的情况。
测发现1.8V IC损坏.更换后发现1.8V能出来了可情况还是一样.
后发现3VS短了,排除短路后正常修复.

网友:
也曾因为装机上错螺丝搞坏过主板,楼主修得也太轻松了。

网友:
楼主修的很轻松,如果要再详细点就更发。

网友:
相当于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