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求助 高手来瞧瞧

楼主(2013-12-28):
接了个G470  打开一看 缺CPU供电  摘了24脚电阻 出电压了  暗喜 以为换桥能好  就报价 定桥   到了换好桥之后还是没电  傻了  然后就测 PM_DRAM_PWRGD正常  然后测SVID  没信号  就换U   换了U还是一样 就扔一边去  偶尔拿出了上电试居然正常了   断电后加电还是原故障   刚拿来的时候也是偶尔能亮   加焊U座也不行  以为桥的问题  我手头正好有同样好板子 就拆了好板桥换上去还是一样  把换下来的桥换到好板上 能亮  俩板子倒了BIOS 和ECbios 还不行    现在只能测H_cpupwrgd了  看图纸连接到R26  R27  但是 板子没标出来 点位也没有   所以求救    高手帮帮忙撒   桥做的绝对没问题   CPU确定好的 供电芯片也有换 桥也是好的  25m晶振和32晶振都正常 波波测的  都正常   难道是板层问题  求高手指点或者讲下R26 位置

网友:
还是从CPU供电下手吧.用示波器测测每一个上管的G极波形是不是都很稳定.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把24脚的电阻干掉后没有装回去吗?如果不装回去.那可麻烦大了.
你改变了接地脚的电阻.那么VRM输出的电流强度也就变了.然后温度控制也变了.
看看你的图纸,24PIN接的是多大的电阻.

相对应的.电流,温度都会变化.那与原本的设计就不同了.

网友:
CPU的温度设定是没有改变.但电流强度肯定是变了.ISEN应该是检测电流强度的脚位.

网友:
这人机子大多数换桥能好,不好就不好修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g470 花屏 死机  看屏信号进h65了 准备换了试试呢

网友:
上次手里头有个G470,不出CPU电压。上电0.42掉电,CPU供电新片换了。无果。后来更换北桥,上电0.75,还是不行。再更换CPU。OK
联想的机子都是比较难整的。

网友:
估计还是桥那边的问题,桥是好的,那桥所需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2014-11-18):
G470表示没有修好过

网友:
碰掉什么东西了吧

网友:
这机子不出CPU电压   一般U坏的几率比较大  是不是把问题修复杂了

网友:
我的是拿24电阻后,所有电压都出了。但是上到0.8A左右会掉电,反复3-4次,然后会掉回待机,再按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