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9-REV1.0 自动上电,无复位,不走码 维修,献给新来的小伙伴们

楼主(2013-12-29):
板号
自动上电,无复位,四条杠
  测下开机针电压,如图所示只有0.72V

开机针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IO的PANSWH脚,还通过图中红箭头所指的,472排阻上拉,排阻上拉电压为3.3VSB

首先怀疑这个排阻出问题,导至开机针,电压偏低,所以图中看到一有根飞线,直连起排阻两脚

可惜,不是这里的问题,直连后,开机针有3.3V   还自动上电,但一样无复位,不走码。

看来是IO问题了,用手摸了下IO表面,很烫。

料板上,找了个同型号IO 换上后,不再自动上电,且跑码至亮机。

IO具体型号 料板上不多了,亮机图没拍。。所以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版主你的故障应该是IO损坏导致 主板出现的自动上电和无复位现象。这里的IOPSIN脚是不是开关信号触发引脚呢?

网友A:
IO不良导致开机电路不正常了

网友B:
不复位直接更换IO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C:
焊工不错,我第一次焊的时候,弄了3.4次,风枪,烙铁都用了,有的针脚还没焊好,很是烦火啊

网友:
技术相当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自动上电,IO的故障常见。不过排阻下拉3.3不跑码,在华硕板上最多/

网友:
学习了。记下了

网友:
楼主维修干净利落。

网友:
弄了半天是IO的问题啊

早就想到了你因该一开始就先想到IO坏了

网友:
你应该先得地打阻值

网友:
版主就是不一样。希望多发些麻烦点的困难点的板子。好让我们多长点经验。

                                                       来自-     Springlee

网友:
哦,是IO 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复位直接更换IO 又学到一招了

好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工不错,我第一次焊的时候,弄了3.4次,风枪,烙铁都用了,有的针脚还没焊好,很是烦火啊

焊接芯片 要用镊子对准引脚位置最后进行焊接才行的,引脚没有焊好 上电的话,芯片本身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芯片 要用镊子对准引脚位置最后进行焊接才行的,引脚没有焊好 上电的话,芯片本身会短路的。

焊接芯片 要用镊子对准引脚与焊盘相连位置最后进行焊接才行的,引脚没有焊好 上电的话,芯片本身会短路的。

网友:
开机针0.72 严重不正常  找到那个上拉电阻不容易  楼主功底扎实

网友: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A:
IO不良导致开机电路不正常了

是的,这里应该是 IO  PAN SWH引脚对地阻值短路引起开关针电压偏低,0.72V电压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低电平接地状态。

网友:
上拉排组怎么找的?

网友:
  我就不一样了 我一般都是先来点前戏 先摸 嘿嘿

网友:
就应该先摸摸

网友E:
开机针电压低是io本身短路拉低的电压是吧。。。为什么短接那个电阻电压就上来了呢。。。还是两个元器件都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针电压低是io本身短路拉低的电压是吧。。。为什么短接那个电阻电压就上来了呢。。。还是两个元器件都坏 ...

这里472排阻和IO芯片工作是互相影响的,如果472排阻内部阻值变大的话,也会拉低IO PANSWH脚 和开机针工作电压,同时IO芯片损坏的话,也是同样一种现象。

网友:
neco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学习了,20楼分析的正解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G:
请问有点位图吗?可以上传一个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有点位图吗?可以上传一个不?谢谢。

点位图只有华硕系列品牌主板有,其他品牌主板只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20楼分析的正解呵呵!

那怎么不给我加点分数。

网友:
为什么你们遇到这些问题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