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4777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3-12-29):
故障现象:三无。检修过程:开壳发现电源板的接线已经全部拔掉,仔细排查,电源模块爆裂,几个电阻损坏,开起来没有维修电源的价值了,于是上网购电源板,三天到货,装上开机,5V,12V,24V正常,屏幕一亮既黑,怀疑高压板问题,将高压板A板上C120瓷片电容上并联一只4.7UF/50V的电解电容,试机OK!!

网友:
高压板A板上C120瓷片电容上并联一只4.7UF/50V的电解电容,什么原理?楼主说一下呗。

网友:
也想知道原理
是取消保护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