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13-12-29):
IBM X200适配器能正常开机,电池也能正常工作,插电池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插电池,再接电源适配器,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亮,电脑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池指示灯也不亮。按按下电源开关,听到有大电流声,适配器保护断电,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池不能充电。请大家帮助。

网友:
查电池充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和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情况。

网友:
查充放电 电路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啦。查图纸吧。

网友:
是这个电路吗

网友:
 先限流 查一下BAT_DRV,在电池与适配器同时工作时,不能为高电平

网友:
很多机器有很多奇怪的毛病 很难解释的 汗

网友: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