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g31-s3l SATA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3-12-29):
昨天有一块技嘉ga-g31-s3l的主板它的故障是SATA接口不能用我就在折腾它,bios被刷过了,南桥以前给别人换过了,SATA接口到南桥的电容一端我打值315左右正常,如是我就想着如果时钟没有发出100M给南桥的SATA模块当然就认不到硬盘,如是就找图纸去看看
发现-SRCCLK_SATASRCCLK_SATA都没有电压,(没有示波器只能量电压咯)后来我发现诊断卡上的有一个clk的灯没有亮,我把诊断卡放好的板试clk的灯应该是亮才行的,我就判断是时钟坏了,哦不应该是时钟某些模块坏了,因为这块板用ide能进系统玩没有问题,我还发现pcie的时钟全都没有插独立显卡上去跑过了没显示,嘻嘻找多一点故障点积累多一点经验。换了一个时钟okSATA接口能用了。第一次发帖高手莫喷

网友:
同学要支持一下

网友(2014-03-11):
朱。爱新觉罗 + 10 淡定

网友(2013-12-29):
能不能带点理论分析啊。我初学的看懂一点点

网友:
我可能会去加焊南桥,楼主经验丰富,收藏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大成了。

网友:
huqinghe -6 严禁灌水

网友:
同学们很给力....

网友:
A楼主思路很好哇。对时序判断的很流利准确。希望楼主发帖很为详细点。最好吧测试的脚位都贴出来。

网友:
羡慕嫉妒。

网友:
我怎么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
能不能把时钟的图也放上来?

网友A:
LZ啊,看你的贴,好累啊,以后该打打标点符号 了。。

还可以吧

网友:
小郭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啊,看你的贴,好累啊,以后该打打标点符号 了。。

打了标点符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