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510简单维修

楼主(2013-12-29):
进水的机子
拆机裸板看进水不太严重
量下各电感无短路
通电待机 电流0.06 有点高
按开关能正常触发 电流0.17不掉
量各点电感电压 除CPU无电压外都正常
这个CPU供电芯P 是TPS51620
简单量下51620  26脚V5IN 5V正常
34脚VR_ON  0v不正常 正常应是 3V
图纸上看该信号是各点电源好信号和+v3s +v5s 都正常时才发出 如下图

测LM393 8脚 5V正常  5脚 0.3V不正常那么7脚肯定不会输出3.3v
这款板子上面没有元件的具体标示 只能简单的跑线
板子上D17这个二极管有标示 D17的旁边还有4个电阻相连 这4个电阻应该就是电源的好信号了
量D17两脚 分别为0.3V和3.3V 而那4个电阻两脚都是0.3V 难到这4个中的那个电源好信号不正常
去电阻量?有点费事 而且进水的部分不在这几个电源芯P 本人以偷懒为主 在量下+3vs +5vs
大概看了下板子没有找到R380 R390 只能大概的量下5脚旁边的电阻 量到一个电阻时感觉不正常两脚都是0.3V
上面说过了 电源好信号能确定 那这个电阻可能就是 +3vs +5vs中的一个
哎 在拿板子在认真的看下 哈哈人品爆发了 R380 板子上有标示 通电量下R380的两脚都是0.3V证明上面感觉不正常的电阻就是R390 +V3S啦
下面就好修了电压转换不正常

在板子上找到Q41 Q40一看 嘿嘿 这部分有进水的 进水的机子高电压容易腐蚀 找到Q43一看有两个电阻两脚腐蚀了 通电又量下 其中的一个电阻两脚各为16V 19V不正常 找电阻直接换掉
换后通电CPU电压正常 接屏正常亮

我修板子没有量转换电压的习惯 要是有的话 这板子就一下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