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帮客户组装了一台电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在把U盘从另一台机器插到客户新电脑的前置USB接口上面,顿时显示器变成了白屏死机状态,然后硬关机,把掉U盘后重新开机,然后再插上U盘又好了,比较奇怪的现象,也检查了前置USB接主板的接口,完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换U盘,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东西,不是维修

新机器,你去修吧,

网友:
有可能是带静电造成的吧,你的U盘是不是金属外壳的,或者插盘时不小心手触碰到USB接头的金属片了?

网友:
主板漏电,导致机箱带电,电荷经过手接触usb口到达主板。

网友:
静电  LZ是用的很便宜的那种机箱吗?以前也有遇到过 但不是白屏  是黑屏

网友:
U盘可能带毒

网友:
是开机芯片南桥坏了

网友:
操作系统,特别是驱动还没有安装完整。

网友:
主板漏电,

网友:
正常,这是静电引起的,没事的

网友:
小毛病啊 换个试试就好了

网友:
无关紧要的、突发情况、只要不是一直这个样子就好了。

网友:
可能 板子或者显卡不稳定吧

网友:
这不是没事么   换个U盘就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是u盘的问题?、。。。

网友:
好了就可以,偶尔一次不能说明电脑有问题,也可能是静电

网友(2014-02-07):
新人学习中,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