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REV1.0主板卡logo,代码停留在38,求救!!!

楼主(2013-12-29):
换过CPU,换过内存,电源换过了,刷过bios,网卡取了,声卡取了,南北桥用风枪吹过,还是老样子!哪位大哥救救小弟!!!!
显示器那个白颜色,是编辑图片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擦掉了!

网友:
南桥,或者内存那边。估计是南桥,修过好几个联想的G31板子,档38之间换南桥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这边换桥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这边换桥一般就不修了!

呵呵,确实,台式机换桥的话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南桥坏,吹了没用。

网友:
联想的垃圾货吗?你这是卡LOGO

网友:
换了南桥就好了,修过一台一样的

网友:
南桥  声卡 网卡都会导致档logo

网友:
直接另外一块板上拆一个南桥换上

网友:
我这里有 4块    946的  不想修了   估计是南桥

网友(点评):
你还没开修就想着南桥坏?修了再说啊

网友:
说得有道理,南桥  声卡 网卡都会导致档logo

网友:
有修过换声卡好的,还有主板USB针短路引起的

网友B:
今天接了2块你这板子 一块和你一样的现象 我我把另外一块的BIOS刷了好了,还有一块不开机正在研究   发个BIOS 给你试下

网友:
我的和你的一样我在料板找个南桥换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接了2块你这板子 一块和你一样的现象 我我把另外一块的BIOS刷了好了,还有一块不开机正在研究   发个BI ...

谢谢分享!感谢,但是我已经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
和你一样的板子  报错什么硬盘SMAT 错误  求指教

网友:
数码卡不跑13这个代码,就是南桥坏,要换,加焊不行的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更换南桥应该能好。

网友:
我这昨天一同行送来一块L-IG41M3也是这问题,就卡在联想的画面,刷BIOS无效,测coms跳线无电压,判断为南桥坏。不过板子还在我这。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南桥出了问题.接地打打值.看看南桥是好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