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主板电源接口一二极管短路,求代换

楼主(2013-12-29):
HP6930p主板电源接口一二极管短路,标示为D67,直接连接主板电源正负极,找不到相同的管子,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不要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也可以的

拆下来开不了机,无待机电流

网友A:
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检测适配器的的一个信号吧

网友:
找个个头差不多大的代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有没有

经查主供电4407A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事19V的稳压管吧

网友B:
贴片单项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击穿电压14.3-15.8V,安全使用电压<12.8V,瞬间吸收电流18.9A。瞬间吸收功率400W。代换:15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片单项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击穿电压14.3-15.8V,安全使用电压<12.8V,瞬间吸收电流18.9A。瞬间吸收功率 ...

换了4407也不行,应该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4407也不行,应该就是这个管子的问题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在料板相同部位取一个补上,要求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