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GW4过滚动条花屏

楼主(2013-12-29):
机器本来的故障是开机背光亮 没有显示器外接花屏 。 一看典型的显卡故障。  拆机发现显卡之前修过,直接上BGA 加焊-----冷却点亮了。  发现进不去系统重新安装也是过滚动条花屏  显卡型号go7400  拆掉在显卡堆里捡到一个植株 上机  也点亮 也是过滚动条花屏  纠结了   中间换过 硬盘 内存  cpu  拔掉光驱   猫   无线网卡  电池放电 都没有解决

故发此贴 求助......  显卡换过 一样的 现象换的是go7200的

网友:
是那种块状花屏  无法进系统

网友:
显存处理一下

网友:
有点像是显存爆珠了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哪位大师过来帮帮忙呀

网友:
加焊显存试下

网友:
最新战况   显卡 换过   现存 换完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LZ 可以看看CPU 供电 什么的 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