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9短路维修

楼主(2013-12-29):
接一客户台机说不开机,上手后按电源开机风扇不转,测电源是坏的;换电源再测,风扇一转就停了!和客户说电源主板坏,客户说维修,马上拆板上工作台。风扇一转就停,先拨CPU供电的12V,结果风扇长转了。CPU供电部分有短路。打上管D极果然对地了。拆!!把所有的场管都拆了,测还是对地,!这里自我批评一下,饼哥上课时说过一个快速判定的方法的,想知道么?报远程吧!呵呵,咱话接上边,12V还是对地,只有再查了........这里耗费脑细胞无数,只有电容啦,看那几个铝壳的电容,外观都好好的,我马上拿出我的神器esr表来。竟然真有二个电容通了,值为0,找二个电容换上,不短了。通电竟然自动上电了,绿线相关线路!呵呵,换IO 8713的,再接电,不再自动上电。开机复位位灯常亮,测供电都正常,没有时钟————手不自觉的去摸时钟,竟然被烫了一下。时钟坏了!只好把时钟芯片拆下。

电容换了,IO换了,时钟因为手里没有还没有换上。

拆下来的电容、IO、时钟。

万能的淘宝上把时钟芯片定了,换上正常跑码。
顺路把今天修安泰信850D的过程发一下。我的风枪是850D高级型的,故障是不能自动停风泵。在按了开关温度降到一百一下或接上电源,风泵就一直工作,液晶面板会有数码显示。拆开如下图:

TH2位置的双向可控硅BTB04 600坏了,淘宝上定了五个,收到后换上就OK啦!
有朋友问ESR为何物,其实就是一表啦!用来测电容的。
我上个图

网友:
神器ERS是射门东西.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
ERS是什么东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S是什么东西咯?

测电容的ESR值的一个表,可以用来判断电容的好坏!已经上图!

网友:
esr表是什么东东? 一块板坏这么多地方,唉。。。。

网友:
SER表怎么个用法?SER怎么样才知道电容 好坏呢?

网友:
这个表要100多块钱呢!!!!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牛人一个

网友B:
和我的一样风枪

网友:
楼主真是多才多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风枪

这枪风力足,温度控制的准,搞无铅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