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2服务器主板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3-12-29):
有个IBM服务器主板,上的至强的CPU,是用的单桥,跟H55主板差不多,放电可以开机,再重启就跑51跑错,不往下走了,清空COMS再才开,又能正常跑码开机。这个机器BIOS是16脚的MX系列,大神,有谁遇到过

网友:
充刷BIOS试下咯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再查别的,按时来走走

网友:
这种是非常麻烦的      一般刷bios  会涛声依旧,   修复后把经验发上来

网友:
看下电池是否有电。没有电压重点查下RTC电路吧。

网友:
电池是有电的,这个BIOS跟普通的不一样,有16个脚,不知道是嘛玩意义,旁边有个BIOS RECOVERY,应能恢复,好像也不行。换了个晶振不行。亮的时候进去报RTC POWER FAIL,量IO 83627DHG 74脚,有3.3V的。不知道是不是RTC引起的重启档机。反正清COMS都能亮,关了再开就不行。服务器没弄过。看样了,这个玩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