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液

楼主(2013-12-29):
机型: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故障:进液
  此机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接可调“啪”的一声大短,拆机一看我晕进液了,顾客留机烤板,烤完开修先把大短修好,进水刚好进到独显供电的位置,先拆PQ803打值还是一样,拆掉PQ801后阻值恢复正常, 接下来更痛苦的事了,进水刚好把供电芯片16脚VIN焊盘给腐蚀掉了,最老火就是QFN封装芯片的飞线了,飞了十分钟左右终于搞好, 通电电流到1.2A就不动了,量了各路供电只有集显供没出,HM65的集显供电要过了内存才会出的,这时观察主板时一个三脚的玩意有点腐蚀,在图纸上找到这个标号Q4的三脚元件一看,这个是控制1.5V转+1.5V_CPU_VDDQ,是给CPU内部内存模块供电的难怪不出集显供电, 更换Q4之后,在测电压也出来了,电流也有跳变,接屏亮机装上之后测其它的功能也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竟然没有点火回路了,有短路是会显示为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