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加焊显卡后,电流上到0.3,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3-12-29):
本来显示绿屏,加焊后,加点只能到零点三了,  内存,1.05vtt,cpu都没有电压,查内存电感对地值150., 电源ic主供电开启电压都有,无脉冲信号输出。    换ic故障依旧。   能力有限,所以来请教大神 下面是图纸 联想E420

网友:
故障加焊后出现的,那就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加焊哪里换哪里啊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焊完显卡 内存供电没有了 不过后来量内存供电电感 短路了 阻止为1了 经烧机后 发现显存烫的要死  取下来之后 就好了  我的情况跟你的不太一样 希望能帮到你

显存真的短路了,是经过一个mos管到显存

网友B:
显卡芯片加焊短路了吧

网友:
搞短路了中,弄不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芯片加焊短路了吧

没短路,显卡供电正常,  把芯片取下来测了还是一样

网友C:
E420 四角有胶的吧, 上也挂胶了吧 。是不做是短了。

网友D:
我也遇见过。不过是E40,不小心短路了。黑胶的卡。不好弄。最终报废。心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20 四角有胶的吧, 上也挂胶了吧 。是不做是短了。

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见过。不过是E40,不小心短路了。黑胶的卡。不好弄。最终报废。心疼啊。。。。

有胶但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焊完显卡 内存供电没有了 不过后来量内存供电电感 短路了 阻止为1了 经烧机后 发现显存 ...

谢谢情况不一样

网友:
做完BGA,看看有没有掉件啊?

网友:
IBM 机器维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加爆了吧。

网友:
爆珠了吧,仔细看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还是显存爆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