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865G-M8不跑码,成功修复。

楼主(2013-12-29):
一块精英 865G-M8,不跑码。
pci插槽A14脚待机电压3.3v正常,时钟没有1.6v,当然就没有复位了。先测供电,测内存供电DDR1主供电第7脚有2.5V正常,内存几个条件也正常。桥供电是由RT9214控制一组场管产生的。下管D级没有电压。肯定不正常。
CPU供电有1点多伏,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怎么没桥供电会有CPU供电,先不管他吧。摸了下北桥,好烫手啊。可能是没桥供电造成的。测RT9214,1脚,5脚,7脚电压正常,条件正常没有输出。

应该是芯片问题吧,于是从料板中找了一个RT9214换上去。桥供电正常了,北桥也不再发烫。

插上电源诊断卡触发排针,跑码点亮进系统,此板修复。新手发帖,还希望大家鼓励一下吧。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6脚FB端电压也是重要的测试点。

网友A:
这种芯片是不是中间带地脚的?用风枪加热应该能好,有些是虚焊造成的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FB也是要测试的。

是的,有些内存供电管理 IC的基准电压一般通过FB端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是不是中间带地脚的?用风枪加热应该能好,有些是虚焊造成的

它的3脚本身就是接地的,这种芯片引脚虚焊的话,可以用烙铁头加焊锡和松香处理效果比较好。

网友:
很快速的维修

网友:
一般台式机主板我都不修的!

网友:
这是很基本的啊,AMD的有CPU供电才会出桥供电

网友:
这种板修来真心没意思

网友:
865的 还修啊   好的都卖不了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