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的12V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3-12-29):
V3的12V是怎样计算出来的的,详细讲解哈!大神们,我没上过高中!
找到一个回答,但还是不解:
设I1为V1流经R1、R3电流,I2为V2流经R2、R3电流。
列节点方程:1,V2=I2*R2+V3
                      2,,V1=I1*R1+V3
                      3:V3=(I1+I2)*R3
这里面的I1,I2,V1,V2,V3具体代入数值是多少?

网友:
呵。。去想这个干嘛啊,直接用计算器算就可以了嘛。

在电源中还有第三个电压的情况呢,如果不清楚上述电路的原理,就不能解决了

网友:
可使用叠加定理,首先将V2置零,只有V1作用,可计算出V3'=4V;同理,将V1置零,只有V2作用,可计算出V3''=8V,所以V3=V3'+V3''=4V+8V=12V

还真是这样的哈

网友:
不对吧。我算过了,V3,是6.667

网友:
用迅维的  电子电路计算器 算出来也是12V

网友:
这个就是解题的过程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一下好东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