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1V 不触发

楼主(2013-12-29):
拆开机器发现 主板动过南桥和IO  现在现象为有3v 5 v但不触发

测量开关有3.3v ,125脚PWR_SW有跳变  给南桥的信号PM_PWRBTN#有3v但无跳变(短接也一样)

+3VA_EC3.3v,EC_RST#3.25v,VSUS_ON3.27v,SUS_PWRGD3.18,PM_RSMRST,3.27v,AC_IN_OC#0v

为什么还不触发呢

网友(点评):
AC_IN应该为高电平3.3V.最小值大于2.04V.它还会与TS1一起来控制一个MOS管来拉低PM_RSMRST,让它跳变.

网友:
EC 条件满足了如不触发,先换EC

网友:
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A:
楼主,EC的几个工作条件还没查,分别是EC的时钟、BIOS、ME-SUSPWRDNACK。

网友:
还有一个,LID-SW#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还没满足

网友:
以上条件都满足,建议换EC

网友:
RSMRST起来以后,南桥有没有发32K过来啊

网友:
高手挺多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个一样的板子?修好了说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EC的几个工作条件还没查,分别是EC的时钟、BIOS、ME-SUSPWRDNACK。

没有时钟  还有ME-SUSPWRDNACK这是什么信号图纸中搜不到

网友:
建议查查这个信号PM_PWRBTN#,你说的无跳变是EC没发出还是南桥没收到?

网友:
这两个地方查一查,我也搞晕了.

网友:
ec工条件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时钟  还有ME-SUSPWRDNACK这是什么信号图纸中搜不到

是南桥回应EC的电源好信号,这么说,应该是南桥这块的问题,没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_IN Threshold  2.048Vmax A/D_DOCK_IN> 17.44V active
AC_IN的最小值得大于2.048呀,兄弟.适配器的 ...

AC_IN_OC#,低电平有效!!!

网友:
也有块这个板子  南桥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吧,

网友(点评):
恩恩。真不行,刷下bios!

网友B:
换了个南桥后 触发了但跑到 0.5A左右 不动  有PLT_RST#

网友:
刷BIOS咯,估计会好

网友:
IO是什么情况,这么果断就干桥啊。。成本多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南桥后 触发了但跑到 0.5A左右 不动  有PLT_RST#

电流跑到 0.5A左右 不动的话,应该是后级负载有些电压没有出来,按机器上电时序思路查下楼主

网友:
电流跑到 0.5A左右 不动的话,应该是后级负载有些电压没有出来,按机器上电时序思路查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