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 MB

楼主(2013-12-29):
急救!!!目前有一块联想G480 LG4858 MB  待修,上面有个元件已经烧了,位置号是U6101,没有图纸,没有料板,不知怎样下手。有修过此板的或有此板图纸的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型号是ABU2LC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不过看电路是个USB电压转换的,是右边电源口上的那个USB接口供电,可以去除或找个差不多代换.

网友A:
u6101是USB电压芯片,看一下碑文,碑文应该是AB...具体我不记得了,联想的主板USB接口附近都有这个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101是USB电压芯片,看一下碑文,碑文应该是AB...具体我不记得了,联想的主板USB接口附近都有这个料的

谢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