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楼主(2013-12-29):
一块华硕主板  型号是M5A78L-M LX 开机跑EE 内存不过测内存 1.5V   0.75 3.3V 时钟两组都是0.45V 复位在169脚测的只有0.5V  可是在阻什卡复位不是169脚   测阻值卡上的复位为0V   换过CPU 焊过座  焊过桥 加焊的I/O  刷过BIOS 都无果   内存的复位和时钟 线都进CPU座里了 时钟芯片加焊过  有谁修过没有.

网友:
三代内存复位是168脚,这种板好像SPD供电容易烧断线的

网友:
查看一个内存后面看有没断线,别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有个通病
就是内存SPD供电货烧没

网友:
SPD供电  完好   其他的时钟和复位都正常

网友:
我修过很多 二 三代内存 烧断线的  你看看主板有没有烧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