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id 不触发

楼主(2013-12-29):
主板型号:asus-K40id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72A
EC:it8500E  测:8500E 的112脚无3.3V(EC-RSMRST#)挑开此脚再测还是无3.3V。再测EC 67脚 0V。(此脚是SUS-PWRGD,也也就是RT8206 3V和5V正常后发出的PG给EC的67脚)挑开67脚测也是0V。

把D9201 拆了,还是0V ,用示波器测RT8206 13脚(PGOOD1)和28(pgood2)无波形。
为什么3V和5V都正常了,RT8206无PG输出?SUS-PWRGD 会不会影响到EC-RSMRST#,请大家指点一下。
给个维修思路。是把RT8206换了,还是连IT8500E一起换了。

网友A:
会有一定影响的,SUS-PWRGD 是3V5V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才发出的,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的话,同时EC-RSMRST#也会不正常工作,楼主这可以测量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SUS-PWRGD是不是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3.3V的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电阻吧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有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还是有点高,不会超过003,肯定还有短路

网友:
是我的话果断换了再看

网友(2014-07-02):
suspg 好像不开机没电压吧

网友:
感觉待机电流有点高了  你还是先换芯片吧

网友(2014-11-16):
把RT8206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定影响的,SUS-PWRGD 是3V5V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才发出的,这个信号电压不正常的话,同时EC-RSMRST#也 ...

在你众多的回复中,这个算是最准确的,最有权威了!

网友:
楼主是参考的什么图纸修这机的。K40ID图纸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