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上电

楼主(2013-12-29):
本来51123发烫,没3 5V待机,换成51125不发烫了,3  5伏正常。3D3V_AUX_KBC_VCC只有2.5伏,对地阻值13.查3D3V_AUX_KBC_VCC R2771连EC那端只有2.5,另一端2.9,但我发现这个电压有点疑惑,他的来源 kbc_on#_r与KBC_ON#是连一起的,怎么都只有0.2,断开Q2703.Q2706也只有0.2V。请问,Q2703是高电平导通吗,断开R2771,3D3_AUX_KBC  3.3付,Q2703这个电路我看不懂了,

网友:
既然断开有电压。那就先换个EC试试。

网友:
Q2703是低电平导通的。还有就是你断开R2771以后,3D3_AUX_KBC 就有3.3V了,是 不是3D3V_AUX_KBC_VCC这个电压有短路啊?给拉低了

网友:
低导通高截止

网友:
是P沟道MOS,低电平导通。

网友:
看你这个情况是短路引起的,你应该先测还有什么地方短路,排除后在加电测电压

网友:
低电平 导通

网友:
EC坏了把电压拉低了,换个EC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对地阻值都不对了。。明显有短路的!

网友:
这板当时烧了好几个供电芯片,EC也坏了,买了一次料件了,还要发一次,前途未卜

网友:
51123好像有的板子不能和51125代换把

网友:
有的可以,我这片可以,

网友:
EC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