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0 挡LOGO

楼主(2013-12-29):
一客户送来一笔记本  型号是Z570    客户说是在充电时掉在地上了  在开机都成这样了   ,好吧 先拆硬盘试  拆了硬盘开机还是挡LOGO 看来真是主板问题了   摔的本子心里没底 就先让客户走了  ,之后拆机测 大家都知道挡LOGO 大多都是检测外设不过   ,那就从外设下手先USB 数据线阻值 一个800多   一个600 不对呀 !!正常是两绿根线阻值差不多  这怎么差那多 , 就先加焊一下HM65 无果  , 之后一一加焊了声卡 网卡都是无果 , 后来想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  也不可能啊 摔的本子怎么会把资料摔坏呢  回想前面USB数据阻值不对,就试这换了个HM65 .换好后测试还是挡LOGO  . 还是先测一个USB数据线吧  哎呀还是一样没变化 心凉了  ,刷BIOS试一下吧  ,原版号是LM57还是75记不清了后面是BM   没找到一样的 ,找了一个后面的BF的 先刷上试试吧 ,刷好开机测试 大喜呀 过LOGO了  ,找了块硬盘进系统试试 ,妈呀不行  USB不能用,又找图纸看USB到桥有电阻但都是0欧的测没有坏 ,最后没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  又加焊了下桥 开机好了  USB能用了 . 呵呵   在测USB阻值 还是有点差仪不管了能用就行  ,挡LOGO的原因还是BIOS  原来的桥没问题,  想不通的是没有开机摔的怎么会吧BI资料摔坏呢 ,请高手们解答.  谢了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USB的两根数据 线阻值不一样也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摔机能把BIOS摔坏还真是少见,进水BIOS资料损坏得倒是有碰过

网友:
桥和外设吧,弄好没

网友:
机器是修好了    USB数据线阻值不一样  但是可以用的  不明白       更不明白的是BIOS资料怎么会摔坏呢

网友:
感觉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 挡机BIOS 问题的

网友:
有可能是在充电时 BIOS 在不断的检测是否充完电,结果一摔,检测程序坏了,就成这样了

网友:
10楼说的有可能     现在的笔记本的通电 BIOS 基本上就工作了  , 我修过两个BIOS引起挡LOGO了  另一个是HP的G4

网友:
看来动桥前要慎重啊

网友:
现在的机子出现的问题真是千奇百怪呀

网友:
正常,  前天搞了太A1278   开机挡LOGO  因为苹果开机会白屏,但是也有可能是外设引起的,看 了看外设没问题,想是不是显卡啊,安全起见,还是先软后硬,最后刷了就好了。 不然就折腾大了。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USB数据线阻值差200欧也差不多,但是数一下能把BIOS资料摔坏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
楼主不会是表笔没接触好吧。

网友:
客人的话只能相信60%不能全信,我们这边的黑人经常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试一下

网友:
之间遇见一个.......故障是不开机......客户描述是放被窝忘了 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最后是刷BIOS好的......很纳闷......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一体机 A600 也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