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示器以来,最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昨天修了一台17寸的方屏显示器,是老机器了,当时客户在店里等着急拿,就没来得及拍照。。

来到的故障是,先通电试机。指示灯一亮一灭,有规律的一亮一灭。开关按键没反应。。初步判断电源板。。

拆机,这机器,是电源驱动一体板,目测没有元器件坏。。再次通电一试,老样子。。测12V5V供电都正常。

于是,我随手把控制按键板的接头拔掉了。通电一试,好了。。原来是控制按键板上的开关坏了。。。真实想不到,问题竟然是它。。。。。

网友:
难道这也是奇葩的问题?我经常遇到此问题!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  奇葩的是进蟑螂

网友:
这问题很简单嘛

网友:
这个很常见的自动开关机,按键连电问题。蟑螂那都不叫事。。。

网友:
这个算得上最奇葩吗?如果是,那楼主算是一个奇葩。

网友:
修的多了就会遇到怪问题的,楼主还是经验不足啊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不要复制我的

网友:
我昨天修杂牌机器。没任何反应、电源板是12V的,给驱动板供电的竟然是分压1.5k和1k分压,1.5k已经开路。好技术啊。更换1.5k电阻,正常了

网友:
按键板坏了?还是开关键而已

网友:
这种都是小问题 ,但是没思路的时候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开关按键漏电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不新鲜嘛  经常遇到

网友:
指示灯 一亮一灭 按开关没反应 首先要考虑的是 驱动板而不是 电源板

网友:
学习,谢谢分享

edisong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