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开机不显,加焊CPU芯片就好了,这机器到底有没有修好,

楼主(2013-12-29):
修好的兄弟们共同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机器 到底有没有人修好,希望给兄弟们分享一下

网友:
多测试测试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试试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确定加焊的是CPU?

网友:
多开关机并长时间运行看性能稳不稳定,一般连续运行两三天没问题的话应该解决了问题。

网友:
只要主板冷确就不显示了,再反复开几次又好了,

网友:
估计还是不稳定的,这板这个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冷机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CPU呢?换一个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问题?要是冷机还不行的话,那就是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