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触发

楼主(2013-12-29):
我有联想E430的机子,待机电压都有,怀疑是ec程序的问题,不知哪位大师有,帮忙传一份

网友:
先刷EC BIOS

网友:
我这有一个我自己备份的你看看用的上不

e430 ec rom.rar

网友:
这个机器的EC应该是带程序的KB9012QF

网友:
e430这款机子,有3个rom芯片,不知P24S08A是什么芯片,是密码芯片吗,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
我手中这台E430的机子,是台2修机,发现PQ407被掉了,不知这是什么块子

网友:
哪位大师有这款机子的点位图帮忙发一份,版号LA-8131P

网友:
BM#这个信号应该为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
前几天订了一块EC回来,今天换上,测PQ407的2脚BM#低电平正常,3v和5v都出来了,开机ok

网友:
这款坏EC很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