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为MBX-237,单用适配器不触发,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3-12-29):
故障现象:单用适配器不触发,待机电流0.007A,公共端电压正常;单用电池,一切正常;适配器跟电池一起用,待机电流0.007A,可以触发开机,开机电流为1.2A,不是充电电流2.几A,这时候关机后就不能触发,需要重新拔插适配才能触发。
怀疑是充电芯片BQ24725的问题,特意发的图纸,求高手们支招。

把电源板从机器里拆了出来单独供电,测量1#,19V;2#接近19V;3#接近19V;4#,24V;6#,2.5V;16#,5V;5#ACOK,0V,怀疑不正常,换BQ24725,还是涛声依旧。
以下是MBX-237电源板的图纸。 mbx-237 V030_DOCKING_DB_MP_0104__2030_F

网友:
ec 换下试试

网友A:
5脚ACOK必须是高电平.它是由24725内部开漏输出,外部上拉的.

下图是24725手册里的注解.

意思是说ACOK被上拉.电压在2.4V--3.15V之间为正常.
你查ACOK为0V.要么就是芯片自身有问题.要么是上拉电阻坏.要么是上拉的电压不对.要么就是ACIN_EC_C短路被拉低了.

向前级追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遇到的是19V有时候不过,BQ24725我我换了不行.有时过有时候不过.

网友C:
看看电池接口总线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电池不充电.看看MOS管PQ96,PQ98.PQ8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19V有时候不过,BQ24725我我换了不行.有时过有时候不过.

测量下隔离P沟道MOS管的对地阻值,判断场馆是否存在短路击穿不良。

网友A:
电池不充电,如果MOS管是好的.重点查PU4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ACOK必须是高电平.它是由24725内部开漏输出,外部上拉的.

下图是24725手册里的注解 ...

说的很对,这里也可以用镊子翘起ACOK这个信号引脚 看电压变化来判断芯片本身和ACOK 和上拉电阻问题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C是BGA封装的,强制把ACOK拉高,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所以我觉得EC应该没问题

强制把ACOK 拉高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问题就出在ACOK信号相连的线路元器件,可以用排除拆件法仔细排查下。

网友:
希望楼主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ACOK必须是高电平.它是由24725内部开漏输出,外部上拉的.

下图是24725手册里的注解 ...

上拉电阻W-PR7阻值正常,所以断定没坏;上拉电压+ECVCC,3.3V,也正常,但是ACIN-EC-C就是低电平,以上测量是电源小板跟主板分离单独给电源小板供电得到的数据。把电源小板装回机器里,用恒流源供电出现不触发,公共端电压正常。怀疑是ACIN-EC-C电压被拉低,所以强制把W-PR7短接拉高ANIN-EC-C,这时候用适配器可以触发,但是不充电,电池是好的。BQ24725确定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接口总线信号都正常不,

问一下,为什么要查电池接口的总线信号呢?我把电池取掉,单独用适配器不触发。

网友(点评):
ACIN-EC-C这个信号还跑到电池接口去的.所以.你应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把ACOK 拉高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问题就出在ACOK信号相连的线路元器件,可以用排除拆件法仔细排查下 ...

按道理来说,如果ACOK信号上相连的线路元器件有短路的话,就算强制上拉,也拉不起。

可以测量下ACOK这个引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充电,如果MOS管是好的.重点查PU4

先解决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故障,充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的电池在系统里能不能检测的到,如果是不充电查pem电路,如果检测部到查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为什么要查电池接口的总线信号呢?我把电池取掉,单独用适配器不触发。

ACIN-EC-C这个信号不到电池接口。

网友F:
ACOK   不正常 你检查  那个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断电检测上拉电阻对地阻值 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OK   不正常 你检查  那个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断电检测上拉电阻对地阻值 看是否正常

上拉电阻对地阻值没短,正常。

网友:
明天我把电源小板接上主板,再测一下BQ24725的工作条件,有结果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