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 有时读不出来

楼主(2013-12-29):
U盘 有时读不出来 有时可以 晶振补焊也不行 的换掉吗
U盘

网友:
应该是u盘坏了吧 或者是驱动不对 换个电脑试试也这样吗

网友:
接口弹片接触不良也会这样我有一个u盘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所谓的读不出来 是能认到不能读 还是根本就认不到啊?

网友:
换晶振试下,插口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A: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楼主找出原因了吗?

网友(2014-12-17):
USB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