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插内存重启,不插内存跑D1,原因

楼主(2013-12-29):
今天修到两块板子,一样的现象,一块为联想945GC-M2,还有一块为MSI了G41M-P21。都是 插内存跑到D3就重启,不插内存一直档D1,如果把板子强行开机(电源绿线接地),插外接显卡就可以显示,自带的集成显卡不能显视。联想的客户说急着要,在论坛看了,就把板子的BIOS刷,南北桥加焊了,串口芯片也拆了。现象还是一样,求解,

网友:
哪位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种现象是哪里引起的,IO有可能吗

网友:
测试内存的电压 啊   0.9 3.3 时钟

网友A:
换个EC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C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吗?

把板子强行开机(电源绿线接地),插外接显卡就可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