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12-29):
今天买了一块板后,Y450外接有显,内接无显:换显一样,结果问了卖家,卖家提供的方法是:在开机的情况下拔掉开机线。我照做,松一下排线的卡片,真的亮机了。老板说是开关键的休眠功能导致的,是开关坏了

网友:
休眠开关问题导致

网友:
大家提供不换开关板的解决方法。

网友:
y450的显卡供电板,显卡,电源小板都爱坏。。你这现象倒是很少碰到。。

网友:
是呀,但现在就是出现了,而且卖家一说他就知道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原理:应该是开关板的休眠开关短路了,查看开关板,把休眠的两跟线找到,断开即可~

网友:
直接把休眠开关下了,这种应该是开关坏了

网友:
查下开机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拆掉磁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