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求助

楼主(2013-12-29):
今天接到一个戴尔的机器,不显示,电流跑到0-7几不过内存,插内存跟不插跑的电流一样。键盘的一直闪烁。求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CPU有没有复位,有没有开始跑码

网友:
先量下cpurst有没

网友:
是独显吗  独显的显卡出问题的话 有时不过内存

网友:
独显多数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摔过和压过。有的话一般是北桥。这个问题很多的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去吧,应该能查到挡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