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DELL求助

楼主(2013-12-29):
前两个月买了个DELL14TR6528的本子。发现问题多多,现求教能不能自己动手解决.
原装WIN8改WIN764位
声音:视屏通话有回音,语音测试都行不通,但声卡驱动我换了N多。是否机子本身问题?
视频:装了个视频居然没法拍照,拍出来人都是虚影。
游戏:玩个骑砍一检测CPU温度过了60°就卡卡卡卡卡,温度一下来马上就好了。以前同事的本子I3/GT610   70多度都没问题。为什么我的I5/GT640就不行了呢,要清灰?加硅胶?还是咔嚓咔嚓砸了算了
另外这本子的屏实在坑爹。现在换个屏行情多少?

网友:
在官方网站下载的吗

网友:
如果不在官方下载驱动 很容易产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应该没问题。我把官网的打包安装了。不过原装是WIN8。是不是WIN7上就不行了

那些都不是大事。主要玩个游戏都卡成飞机了。我把特效全关了都不行。上60度就卡卡卡卡卡

网友B:
卡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  这个不好解决 很多本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  这个不好解决 很多本都有这个现象

没节操啊、玩游戏60度。一出来马上49度。逗我玩呢

网友:
有可能CPU散热不好,可先处理一下再看

网友C:
系统没装好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没装好导致的

你说哪个问题是系统没装好造成的?还是3个全是系统问题。。。另外换个差不多的屏现在多少钱呢。友达的坑爹屏真心不给力

网友:
你还是装win8吧   有时候win8改win7  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我之前给一个联想的超极本win8改win7  喇叭用不了  驱动都对  还是不行   被逼无奈有装回win8     驱动一打  没事了

网友:
呵呵,玩游戏的笔记本还是不要买DELL啦!
       DELL笔记本现在好多问题的
像说的这种问题应该跟系统驱动有直接的关系啊
     要不还是还原到原机带的系统

网友:
第一次看到新本子这么多问题

网友:
我们单位几千台Dell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商用型的, 总的来说, 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如XP好用

网友(2016-02-20):
不行就换个版本 不行就安装一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