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待机电压低的原因

楼主(2013-12-29):
主板型号:捷波 X-BLUE P43-L
故障现象:不触发,3.3待机电压低
维修经过:1117换过,1117的ADJ脚电阻拆下测量正常
                 网卡,声卡,南桥拆了 ,待机只有1.几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拉低了
  想问下大家   还有什么原因可能拉低3VSB

补充内容 (2013-12-30 14:06):
问题找到了 我从料板上拆的1117是坏的,重新装了个1117电压正常了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后级有短路也会。
你可以采用断线的方式测试

网友A:
刚拆了IO 还是只有1.4v左右  后级怎么断开  从什么地方断开 请教楼上的

网友B:
你拆了IO通电不会烧东西吧?,待机芯片本身换了吗?3.3V上下管子坏掉也会这样

网友C:
后级怎么断开  从什么地方断开 请教楼上的

网友:
旁路电容漏电

网友:
网卡,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多谢楼上几位回复  主板还没好,不知道啥地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了IO通电不会烧东西吧?,待机芯片本身换了吗?3.3V上下管子坏掉也会这样

笔记本上有可能会烧东西  台式机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拆了IO 还是只有1.4v左右  后级怎么断开  从什么地方断开 请教楼上的

兄弟 可以用烧鸡法试下呀,把烧鸡正极线接 3,3待机电压短路测试点 ,负极接主板地线就行了。烧鸡电压和电流可以慢慢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怎么断开  从什么地方断开 请教楼上的

就是从3.3待机电压短路点后级相连的元器件 起点开始断开,不清楚可以下载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查

网友A:
试试烧鸡法  我等下

网友:
断开后级,看看 是后级拉低了 还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 可以用烧鸡法试下呀,把烧鸡正极线接 3,3待机电压短路测试点 ,负极接主板地线就行了。烧鸡电压和电 ...

又不是短路,你还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烧鸡法  我等下

看看芯片本身的工作条件,上下管,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短路,你还烧鸡法

这里3.3VSB电压被拉低了,就是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3.3VSB电压被拉低了,就是短路了。

楼主只是电压偏低,短路就直接保护不出电压了,或者烧东西了,那会有电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电压偏低,短路就直接保护不出电压了,或者烧东西了,那会有电压啊

那就是后级相连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后级相连元器件的问题

桥除外,其他东西不会吧?你这样烧鸡能烧出来吗?

网友:
很抱歉 自己换的1117是坏的  重新找了个 装上去 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