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520A Rev:7.0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2-29):
ONDA NF520A  Rev:7.0   不跑码维修
主板型号:ONDA NF520A  Rev:7.0
主板故障:不跑码
同行拿来的一片板,到手之后,插上诊断卡通电,诊断卡显示“NO,测量全板供电,内存1.9V ,桥供电1.5V CPU1.2V,总线供电1.2V  测量时钟 PCI B161.7V 复位PCI A153.3V 正常。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那就先刷个BIOS吧,刷完之后,跑码到D4,怀疑内存条有问题,换了根内存,还是D4不过,清理内存槽,还是不行。心想:原来不跑码,刷BIOS跑码了,肯定BIOS程序有问题,会不会是因为刷的版本不对啊。又到官网下载了个别的版本的BIOS,刷完之后,故障依旧。还是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吧,1193.5V  1203.0V  2383.3V 120脚电压偏低,跑线发现跟2.2K的电阻相连,测电阻这一端为3.0V,另一端3.5V,断电,测量这个222的电阻无群大,找了202的电阻换上,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网友:
有进步哈   思路清晰明了啊

网友:
想把修台式机的技术提高 可是修那东西利润太低了 不过楼主技术可嘉

网友:
谢谢分享心得,小电阻大问题啊,楼主很细心!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内存插槽 120脚应该是系统总线管理引脚通过排阻连接北桥的。

网友:
诊断卡真是神器啊

网友:
真细心呀!

网友:
电阻换完以后.那如果把BIOS刷回之前不跑码时候的..还会不会跑码呢?

网友:
咨询一下  枫叶联想K27bios的密码

网友:
跟着帖子,找个破主板练技术练思路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